ATX 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08-09-06):
加电无输出,测紫线(5V SB) 正常,短路绿线到地,风扇不转,测494 第4脚0V,说明输出无短路,
进一步查494  12脚电压 4.5V  ( 偏低) 8,11脚 2V  说明 494 供电有问题,查供电(17.5V)是输出2极管通过1.5k电阻提供的,量此电阻值正常,直接短路此电阻,供电正常,短路绿线到地,风扇转输出正常!

网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没看明白
既然阻值正常为什么还要直接短路它,请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