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TD770V显示器 怪问题 版主帮帮忙吧

楼主(2008-09-06):
NESO TD770V显示器 怪问题  显示器一通电,电源批示灯就 变绿色,再按一下开关(软开关)指示灯就 一绿一橙一绿一橙(说明没有信号),再按一下开关,电源指示灯就变绿了,当我接上信号源,有图像, 但有时图像上下会缩小一下,马上就正常 ,一般说来是开机就会这样子,还有就是屏幕上有一行一行的细线,像有干扰一样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知道的兄弟帮帮我吧!!!

网友:
1 上下收缩一下:是场输出部分有虚焊
2  屏幕有细线:是回扫线 查视放供电电容

网友:
是场输出部分有虚焊  主板上 我都加焊过了,一个一个点加焊的,不可能还有虚焊的  ,还有就是批示灯这个问题,也一直想不通,

网友:
版主,帮帮我吧 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却是怪
请问楼主缩小是在图像已经显示正常的那一瞬间吗?如果是开机那一瞬间就那样的话楼主就太大惊小怪的了,本来就是那样,因为一开始是不能满屏
不细线的话应该是不同步吧,建议换一下行场扫描块子

网友:
图像已经显示正常的时候 会缩小一下的。场块我换过了,还有就是那个批示灯,问题想不通, 按开关,关了,但批示灯还是绿色的

网友:
拆掉软开关。还是一样吗

网友:
我把软开关的那个 POWER脚焊空,电源批示灯,还是绿的,也就是说 只要显示器一通电,批示灯就亮(绿)

网友:
版主呀,帮帮我吧,!!!

网友:
版主呀,帮帮我吧,多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是整个屏幕缩小还是行缩小 场缩小 不详细帮不了你

网友:
不好意思,是 场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