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内存AD对地打阻,阻值多大算正常(已解决)

楼主(2008-09-06):
以前测过,好像是400-600欧,现在记不确切了,因刚才被人问到,不想给别人不准确的答案,所以来求证一下。
现在手头上都是DDR2的板子。

网友:
大概就是400-500欧左右吧,要看芯片的

网友:
谢谢,阻值一般算个大概吧。
我原本以为这值个可以在以前的老帖子里翻到,结果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阻值多大不是考虑的重点, 重点是各个AD线的阻值一致。如果有某个或某几个阻值偏差太大那就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