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开机跑00-08

楼主(2008-09-06):
一台T42机器,之前做过7500显卡,现在的问题的是经常点不亮,
不亮时诊断卡跑00过一会出现08,压CPU座可点亮,暗喜,呵呵
加焊,还是老样子,后直接换了一个CPU座,问题依旧!
现在还是老毛病,压CPU座还是可以点亮的!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兄弟吗?请教了

网友:
看看北桥  看看北桥

网友:
对,你压座过了,不知你是不间接的压了北桥了!试下加焊下北桥!

网友:
之前做过显卡,北桥肯定也会受牵连

网友:
看下cpu座反面的电容\电感什么的有没有脱焊.

网友:
好,今天去看下楼上几位所说的,谢谢!
有了最终结果会在第一时间呈上来

网友:
会不会CPU本身问题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说不定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板,拿到你这里来修之前除了显卡外还有点问题的..只是客户没有说明而已...
考虑H8 PMH4的周边电阻...
对图纸,点位了走下...
前提是在南北桥都是OK的情况下.T40贴纸铁好

不好意思,是T42的,北桥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已经把北桥取下,明天重植球再焊上去看看

网友:
这个CPU座子你换过?  说实话 在我手下除了进水 还没见过IBM T系列的机器座子坏的  真是服了楼主了,那个也能换  高手哦  记得曾经换过一次旭日150的座子 换了3次都没成  楼主牛人哦  检测卡跑00 08 代表根本没跑 只要打一下CPU复位看出来没就基本可以判断出问题的大概  压座子可以亮那压别的地方呢? 要知道你压座子的时候别的地方也有牵动.........

网友:
透露一下,其实座子也只是虚焊,但是加焊后一直00了,怀疑自己刚买的无铅焊油不是很好用(一大瓶的那种),怎么用洗板水洗都有点座子生硬,一急之下就拆了,心想要是不行就换一台SONY机器上BGA封装的CPU,借问一下不知道低电压版的是不是通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晒一晒我的焊油,应该是无铅的,焊完CPU座怎么也洗不干净,还有那台T42终于好了,后来换了一个北桥,还是没有好,最好竟然发现是南桥虚焊了,加焊后OK,连红胶也没有拆

网友:
换桥好象随便换换啊,我还得多练习啊,

网友:
以前初学焊IO觉得是很难的事,现在很轻松了。希望桥也是如此,轻松就能拆下,焊上

网友:
终于搞好啦,我也有一台差不多情形

网友C:
楼主是个高手呀坐子真的不好换呀比桥片难换的多了 老变形楼主能透漏点绝招吗呵呵我想你要示波器打一下复位就不会走那多弯路了 南桥经常引起00....08的报错的

网友:
T40

你有没有吧3205焊一下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中。

路过学习中,向各位老大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高手呀坐子真的不好换呀比桥片难换的多了 老变形楼主能透漏点绝招吗呵呵我想你要示波器打一下复位就不会走那多弯路了 南桥经常引起00....08的报错的

高手真的就不敢当了,这个论坛里面的高手比比皆是,焊座子其实没有什么绝招,和桥是一样的,焊油要容易清洗的,
至于示波器,我们这边还没有入手,准备年底左右入手,请教一下一般多大够用啊。

网友:
原来是南桥问题啊,我感觉00代码就是很难修的故障。

网友D:
学习
学习了,学习了,跟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真是高手啊,座子也换,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