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845G主板,核心电路对地短路,MOS上管开始,以下都是, ...
梅捷845G主板,核心电路对地短路,MOS上管开始,以下都是,求助是哪个部件问题?

楼主(2008-09-06):
梅捷845G主板,核心电路对地短路,MOS上管开始,以下都是,求助是哪个部件问题?
主板
求助

网友:
一般都是旁边的供电管坏

网友:
拆掉所有的电感如不短的话,就是北桥挂了,如还短就是供电管部分问题。

网友:
你是装了CPU测的还是没有?
若是没有的话就先拆个管子看看
全部拆了也行
一步步试了
如果是装了的话就说明CPU挂了啊!

网友:
先取下上管,量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管子,如果有的话,就先把它换了,看还短不!如果还短的话,如果还有的话,只有取下电源IC试下,看还短不?如果还那样的话,就只有量下北桥的阻值有没有对地的,如里上正上方有对地的话,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电感全部取下了,还一样,现在准备取电源

网友:
太混乱了,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建议高手搞个检测顺序的贴子出来就造福我等新手了

网友:
放弃了,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