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875板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8-09-06):
磬正的875板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压压板的某个位置就又能亮,点亮后进从系统等等的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你按那位置附近有元件虚焊了,加焊即可。

网友:
压板子哪里了?应该是U座或桥虚焊了。

网友:
把按的地方标出来看哈撒

网友:
你按的位置一定有空焊的问题!试着加焊下!

网友:
:lol 我不会修啊,天啊

网友:
把北桥压下或内存插糟靠下面和CPU座那里空位置就好了,看样子是北桥脱焊了吧

网友A:
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不一定是虚焊,检查系统启动前需要的硬件检测,比如bios,晶振

网友:
楼主若是你不懂,那还是拿到人家搞维修的地方去吧,以免出现更大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不一定是虚焊,检查系统启动前需要的硬件检测,比如bios,晶振

会检查不是好了问题是不会修啊,不过只要压下板点亮后进系统等等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看样子要去卖废品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子形变的原因的

网友B:
朋友你看下面的方法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你这块板是BGA的CPU座还是带针的座
如果你是BGA的,那么你可以加焊一下CPU座,(首先要确定看你是不是压的CPU座附近)
如果不是BGA的是带针的,那么这种大板很容易出现北桥空焊的,南桥也有可能,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排除,看是哪个的问题,提醒一下,能开机的主板一般是北桥的问题,不过南桥也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看下面的方法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首先看一下你这块板是BGA的CPU座还是带针的座
如果你是BGA的,那么你可以加焊一下CPU座,(首先要确定看你是不是压的CPU座附近)
如果不是BGA的是带针的,那么这种大板很容 ...

谢谢回复,板子应该是带针的(板后面是有焊点的),不亮时压下北桥或内存插糟或IDE糟这些地方就会点亮,估计是北桥脱焊了,也不打算去修了卖废板吧.

网友:
进入系统后还需要按压主板吗?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虚焊.

网友:
同意夏晓平 说的,如果是我修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

网友:
元件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在当坏板卖之前, 试一下拿掉主板电池,用洗涤精洗一下主板,然后再用自来水加劲冲洗干净,等干了以后再试试看。

网友:
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 你看看是不是24针电源那个 太松导致的 我由块板子 一动就重启 最后发现电源24针电源接口松了

网友:
我看你不是按的,是用手触碰到晶振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大胆的说是CPU座的问题,这个接口的CPU座是最容易出问题了的,换一个试试,加焊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按那部份电路有可接触不良,主点测那部位,我曾修过一块这种现象的板子,后来发现那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头发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
加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