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845GV复杂问题

楼主(2008-09-06):
一块祺祥845GV,开始不能触发,到处检查后没问题(本人无示波器,无法量得是否起振),把晶振及谐振电容换后,及CMOS电池跳线故障都排除了,还是不触发,I/O也换过了,都不行,加焊南桥,能触发了,但不跑码,到处测量没发现异常,偶尔量A14,电压只有1.2V(竟然能触发?),换后,电压升到3.3V,但仍不跑码,压CPU座,南北桥都没办法,清洗各插槽,仍不能跑码,板上各关键点电压全都正常了,BIOS无问题,换了一块相同板的CMOS上去试过了,量北桥电阻正常,南桥周围电阻也正常,只有晶振的两个电容有问题,一会儿是这一个电容有电阻,加热一下,这一个电容电阻又为无穷大,另一个电容又有正常的电阻了,如果又加热一下,两个电容的电阻情况又会交换一下,真是搞得没办法了,高手参考一下,给个建设?是不是要把全板都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目前主板有点进展了,但还是点不亮,我把南桥北桥都加焊了一次,再跑线路把复位排针上相连的LVC07A芯片换了,但还是没复位,把南桥再焊一遍,还是无复位,一测供电,CPU供电又没有了,换9241B和9602有CPU供电了,主板能复位了,但还是不跑码
高手们参考下还有哪些可能

网友:
你最好还是查线路吧 光加焊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