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5的板子不加电?

楼主(2008-09-06):
大哥们,小弟有一板子,是这样的,这个板子的对地阻值是34欧,在待机时南桥发烫,于是我取下了网卡了,但是还不行,于是我量了下开关针上的电压,是正常的,没有测别的地方!我诊断是南桥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太武断了!

网友:
还要找到给南桥供电的管子,,在进一部确证

网友:
保险的话在测量一下3.3VSB的对地电阻值

网友:
版主,你说的是不是说A14的阻值呀!我刚说的就是它的阻值!这个上YQ-P75IP915-N的板子,上面没有像1117那样的管子!但我跑下线路也没跑出它的路子呀!对了是宇擎的板子!

网友:
南桥发烫就鸟了。。BGA吧。。

网友:
高手好多啊,学学,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