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 点不亮 检测卡代码13

楼主(2008-09-06):
硕泰克主板 点不亮 检测卡代码13  这是什么意思?

硕泰克462 SL-KT400A-C

网友:
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 第一个64DK RAM第3位故障。

网友:
13 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 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 第一个64DK RAM第3位故障。

具体是什么意思 什么地方故障

网友:
我也没遇到跳13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现在也 遇到了 13这个故障了 有 时候能 亮有时候不 亮  内存显卡都换过了 是不是就 应该是BIOS有问题胃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