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100 死机 自动断电 cpu风扇巨烫

楼主(2008-09-06):
联想昭阳E100 故障:死机 运行中自动断电 cpu风扇巨烫 估计有80度 风扇我已经用线接到5v 强制了全速持续运行 转速也正常 为何散热器还是巨烫 难道是设计问题?
cpu是p4m 1.8G 芯片组sis650
[
]
cpu
芯片

网友:
风道有没有堵啊,看看能不能正常排风啊,那么热不死才怪呢?

网友:
我把塑料盖子都拆了 不过左边好像没风吹出来 又没有异物堵塞

网友:
仔细观察风扇是不是反转了.我看过一台旭日150的风扇就是反转,出风口一点风都没有,风扇转的那叫一个快.

网友:
有可能就是楼上所说的风扇是不是反转了呀。若是反转了,当然散热片很热了呀

网友:
cpu风扇巨烫是不是温控不起作用了

网友:
cpu有没有超频啊?

网友:
换个风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热管估计挂了,换撒热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