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8-09-06):
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我的机子是AMD4200+,主板是七彩虹NFT5的,进BIOS看CPU的温度也就是41度左右,但一次用手摸CPU的散热风扇,和南北桥集成的那个大芯片不敢放手太热了,相信生鸡蛋一定在那地方能煎熟,风扇开始转的比较慢,有时跟不转的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电源与主板连接的应该没有问题,怎么解决 啊,谢谢了

网友:
在质保期内,请联系卖家换主板吧

网友:
可一换个好点的风扇试一试。
还有就是设置一下BIOS,好像是设置把风扇为温控的了。

网友:
换一个好的风扇啊,可能是那芯片发热量高了,主板自动保护了.

网友:
我感觉是CPU风扇的问题!最好找个风扇试试!

网友:
把风扇上面的温控线断掉~让风扇始终保持最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