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咨询

楼主(2008-09-06):
一个冠捷17寸显示器,因为压敏电阻虚焊,将开关管和D极上的0.33欧的电阻烧了,我换上了,查其他没有坏件啊,而且3842对地打阻也正常,可是一开机高压刚要起来,3842炸了啊,不过开关管到没坏啊
怎么回事

网友:
7脚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断掉来测一下

网友:
不是,因为开关管G极的电阻和二极管损坏,或只是一个电阻,个别机器有稳压二次管损坏的 啊,电阻为22到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