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S 通电自动亮自动暗(是按键板问题)

楼主(2008-09-06):
今天拿到个BENQ FP71G+ 外接电源后发现,没按电源开关就直接亮了,没过几秒钟又灭了。周而复始,外接主机时,在液晶屏亮的时候正常显示,电源灯灭了就关了。拆开后测了下电源开关正常,但还是会自动点亮,又灭,时间很短,一直循环。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按键板连驱动板的插头拨掉就不会自动点亮了。。但我把电源开关取下后,接驱动版还是直接亮一下,暗一下。难道还是按键板问题?

谢谢各位师傅热情的指导。有机会还来提问。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保护 跟通电自动点亮有关吗?主要是不按电源键他也会自动亮一会再灭 一会,通电就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电源开关按键有问题呀,开了机就把按键盘拔下来.还有高压条可以换着试试,这个又不难

网友:
电源开关我测过了正常。

网友:
这个是高压电源一体板。

网友:
查电源板电源电压吧!!!这种情况大部份是电源电容坏了

网友:
请问下哪个叫电源板?不会就是高板电源一体板吧。跟驱动板没关系吧。

网友A:
应该还是开关的问题
你把开光按钮下掉 或把面板线拔掉再试试
昨天还修了一台这个型号的 不开机 就是开关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自动关机可以先拆了开关板,维修当然先查容易的,测电压输出正常不,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电压不正常也可能是电源板(你这块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也可能是驱动板更有可能是屏部份,但你这种情况不会是屏问题的;要不就是电源板或驱动板了

网友:
明基液晶的按键很容易出问题.建议更换所有按键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开关的问题
你把开光按钮下掉 或把面板线拔掉再试试
昨天还修了一台这个型号的 不开机 就是开关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按键板连驱动板的插头拨掉就不会自动点亮了。但我把电源开关取下后,接驱动版还是直接亮一下,暗一下。难道还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键高压板几率大

网友:
就是按键的问题,应当好找

网友:
高压问题 应该是闪一下就灭   怀疑是驱动板  或者是按键问题

网友:
这个我前几天刚修了一台和你一样毛病的,检测按键都没问题的,我就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把驱动板主芯片的各个引脚都加焊后,故障排除,几天了也没见抱回来,应该是没问题了,建议楼主按我的方法试试,好了吼一声。

网友:
加焊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查按钮对地电阻是不是太低,再就是把MCU拔出来清洁一下再插回去。

网友:
各位!他这个是拔了按键板就不会自动开机,很肯定就是按键板上有问题!按键板就那么几个键跑一下电路应该就可以了!细心点!

网友:
跑下按键板电路,不用按键板触发启动能正常不?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吧,如没理解错的话是按键的问题,你将开机按键拆了看还这样吗,如果好了,换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告诉你,120%是按键问题!
对了,请给我加分

网友:
这个是明基通病啦。高压板问题。升压管和升压电容损坏。高压板保险烧掉,换上即好。

网友:
你这个是屏和驱动板在一块的吧

网友:
肯定是按键板的问题了,胆大心细,先跑按键板电路

网友:
看高压板部分吧

网友:
今天修到跟楼主一样的 机器 加焊 驱动板上两芯片后 烤机 半小时之后 故障又反复开关  关掉 几秒 重开 又能好一段时间 再拆  看 两yg902c2 非常烫手

网友:
這個問題我有經驗.讚成電源板的電容有問題全部換掉也才7.8個 試試無妨

网友:
~

我的也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我把按键全部换了~~~~~~~~~

网友(2009-09-02):
你怎么那么麻烦
你把所以得按键都换了
再说

网友:
肯定是按键问题,按键上任意一个短路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2009-12-31):
你这个显示器和我遇到的那个差不多,
你把按键板清洗一下,查一下线路。
把其它的按键也都下了。再看一下。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