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 主板 更换COMS电池后 每次开机仍旧需要重置BIOS (F4)

楼主(2008-09-06):
请教各路高手:小弟的  Intel D845EPI 主板最近出现 每次关掉插座电源后次日 开启电源插座时 不按POWER键 电脑自己启动  嘀嘀两声后 停在<F4> 界面 ,按 F4 后 重新 设置 COMS 后 正常进入系统 ,现在 更换新的COMS电池后 每次开机仍旧需要重置BIOS (F4)<已经排除电池接触不良>,望大大们能指点二,不胜感激!!

       附加:COMS 的掉线  正确。一直都是1,2位 ,不用跳线帽或者跳在 2,3位  都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电池座看看接口有没有问题,用万用表量下,论坛这个资料很多,

网友:
看下跳线是否插好,不行的话重新刷下bios试下

网友(2009-01-10):
如果确定电池座没有氧化和接触不良的情况下
量一下清除BIOS跳线的中间针是不是有电压,如果没有看一下电池正极到中间针的线路,中间针也应该是跟电池差不多的电压,线路一般是 电池正极---》102电阻(1K)---》二极管---》822电阻(8.2k)---》中间针

INTEL原装板我没有见过,我说的是华硕845PE的结构,但是我想应该差不多。

线路很简单,耐心查下一般就能解决,祝你好运朋友~

网友:
楼上的话很正确,特别是第一句,这板出问题最多的就是电池座。先换个看看。

网友(2009-02-11):
此言差异!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99%是BIOS 的问题刷一个就OK 了。

网友:
恩,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楼主在跳线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重新写一下。

网友(2009-08-15):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