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09-06):
如图所视!中间显示正常,四周暗淡。大家有见过么?能否指导一下呢?

网友:
兄弟说实话,你发的图一点也看不清,这个是不是灯管有问题了,可以换着试试看一下了

网友:
好似屏坏了,但也先换驱动板试试,杂牌的驱动板容易配

网友:
谢谢!手机照的。是模糊。

网友:
什么东西的看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