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板卡维修基础,学修液晶要多久。

楼主(2008-09-07):
有板卡维修基础,学修液晶要多久。一般常见性问题能解决就行。

网友:
一个月就行了,有资料边修边学,比台式机好修多了.我个人认为,又不脏又得多钱

网友:
有基础只需要1个星期就行了,买一个通用和刷程序的驱动板+高压条来试机判断是屏还是板的故障,板上只需要知道LVDS板工作需要的12V,地,开关信号,TTL和LVDS评屏线的定义还有通用的板按键板的定义就行了,换到哪个OK就是哪个坏了
  学修屏就比较麻烦,屏要是坏了保险或屏4组供电管子坏了就是钱上门了,其他的亮线等要看屏是TAB还是COG的,还要看有没有材料修,最重要的修屏要无尘间和20多万的设备来修

网友:
2290500  你好,请问“通用和刷程序的驱动板+高压条来试机判断是屏还是板的故障”
这里说的是不是要买一个通用板,和一个刷mcu(bios)的驱动板和一个高压条。
还有通用板是不是大多数液晶里都能装,比如这个液晶的驱动板坏了,我只要换上一个通用的就行了是不是。

网友:
刚看了些资料,知道了通用的驱动板要改接口线之类的。还有刷程序,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