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好,硬盘里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9-07):
我这个硬盘不认盘,有嘎嘎声,摸了摸这个芯片有点烫手,前辈们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这是个老硬盘,多大容量的也不知道。这个芯片和背面的一些焊点相连,这两派焊点通过一个接口进到硬盘盒子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昆腾的马达驱动IC吧,听说昆腾极容易坏驱动IC

网友:
楼上错,驱动芯片在右上角。这个芯片应该是管信号处理的。

网友:
应该是管磁头信号处理和音圈电机的。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说法~~~~~~~~~~~~~~~~~~

网友:
看来两位一定是大师级人物了

网友:
应该是作信号处理的吧   我在书上见过啊

网友:
肯定不是驱动马达的。因为以前昆腾坏得最多就是驱动马达的philips薄芯片,二手js都把废盘收回来全部换成厚的philips芯片或者panasonic芯片。建议楼主直接到电脑城买一块电路板,一般不超过50。昆腾系列最大的好处就是电路板随便换上同类的都可以。

网友:
不要玩了,这么老的硬盘,除非里面有重要数据.
二手50元都可买到10G-20G的盘了.这个昆腾盘有多大啊,驱动芯片换成松下的也不一定成,昆腾的线路板做工太差了.

网友:
看外观,好象是昆腾的火球系列. 这种外观硬盘的容量不超过10G

印象中好象这款画红圈的IC特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就是昆腾火球盘,估计是4.3G的,我手上就有一块这样的盘。

网友:
我也有块10G G,的,坏是很快。刚才楼主说的那个芯片最容易坏了

网友:
有时不是这东西值多少钱才修,是为一种修的意义~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修东西,特别是新手,要有钻研的劲头,别说什么难修,没价值就不修了,这样只会养成懒惰的习惯

网友:
应该是管信号处理的吧的。

网友:
我就有一个, 外观跟这个一样, 电机驱动芯片非常烫手, 到了几分钟后系统就不认盘了, 如果用风扇从外面直吹着这块芯片就可以正常的厂使用. 因芯片不是随便买到,所以就没打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吹一下,加焊,有可能是虚焊引起发热哦,死马当成活马

网友:
应该是信号处理芯片吧

网友:
多谢师傅们的指点,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家很穷,不能去培训学校学习。现在我学习用的电脑也是朋友送我的硬盘只有10G,想把这个硬盘修好让硬盘大些。最重要的就是把技术学好,以后能开个小店养活自己。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知道我学修电脑,都把自己升级留下的配件送给我,在论坛还有这么多从未谋面的好师傅。感谢师傅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