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00

楼主(2008-09-07):
一华硕P4800主板,代码能跑到26正常,可就点是不亮,换PCI显卡也不行,AGP槽旁的二个场管温度有点高,请问有哪位大哥碰到类似情况的指点指点!比较急呀,谢谢!!!!!!!!!!!!!!

网友:
呵呵根据我的维修经验只要是 p4p800都是你所说的那俩管子的问题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把周围的4个全换了至于用什么带换那不用我多说把呵呵

网友:
pci的显卡坏了吧,应该是可以显示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一般用什么代换比较好一些呢,谢谢!!!

网友:
新手问一句,只是一个场管发热是不是需要全部更换?

网友:
AGP插槽有短路吗?仔细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