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型号B152EW01的程序求助

楼主(2008-09-07):
自己改个液晶,屏型号B152EW01,现在发现DOS下和WINDOWS高刷新率下字符虚的很,怀疑驱动板程序不对,谁有这个程序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哪家的通用板咯,没说清楚

网友:
程序很多是通用的,不一定要一字不差,但是只针对某些板!你没告诉别人你用什么板,给了你程序你也用不上!

网友:
SI6_1152x768_3V你这屏是个宽屏找跟他分辨率一样位数一样的试试就可以!

网友:
本人也有一片15.2的宽屏,用乐华2025板点,画面幅度大,因没有合适的程序,一直放在那里,快一年了,双六位,哪位有点过的话,提供一下这种程序,谢

网友:
乐华的2025L板用这程序RTD2025L_PNL_LTN152W2_L01_SI6L_1152x768_NA_5key.楼上的你试过吗?应该可以点亮!有一点说明一下SI6L是英语读不是拼音,英语的意思就是单6位的而不是双6屏,现在把程序一并发上用的人就下!

网友:
我的是2032驱动板。。。。

网友:
大哥你用的乐华2023吧,麻烦你把字打清楚,不然人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
这个试试,不行多刷几个通用的吧

2023L_B152EW01_SI6L_1280x854_3V_GL5_060404_checksum(50B3)_en.rar

网友:
学习一下,也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神游,我试试看,哎那威龙480编程器总提示芯片过流损坏,看支持的列表,支持这些MC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