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正屏液晶用几个小时候屏幕左边(正中间位置开 ...
清华同方19正屏液晶用几个小时候屏幕左边(正中间位置开始)没有了

楼主(2008-09-07):
我这一台清华同方19正屏液晶,在刚开机时使用正常,但等到用了几个小时候,屏幕左边(正中间位置开始)没有了,有时是一遍黑色,有时是各种各样彩色,故障出现后反复开关机都一样,有时等一两个小时再开机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哪位见过这种问题的告诉小弟一下是什么问题呀。
使用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如果电源板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屏的主芯片有问题,要找个相同的换试试

网友:
我觉得屏电路挺麻烦,还没遇到过。。

网友:
屏电路板有须焊的可能,有技术可以拆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