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k8n按PWRSW主板不通电南桥有点热,BIOS刷了,怎么办!

楼主(2008-09-07):
ASUS华硕k8n按PWRSW主板不通电南桥有点热,BIOS刷了,怎么办!

网友:
拆下来,用最小系统先确定是哪一部分的问题!!!不要让别人给你的机器算命!!!

网友:
不通电你去BIOS干什么?
如果不上电SB就发热,那SB很有可能挂了

测量一下VSB3.3正常不

网友:
把南桥的供电管换了试一下!!!

网友:
想下载东东,没办法,胡乱帮助顶一下。^_^

网友:
我就有个华硕板子,不通电南桥热,南桥周围绿基板变色了,绿偏黑,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