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9宽屏换灯管后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07):
一台联想19宽屏开始送来时,一开机亮一下就灭了,图像有点发红,代换后是灯管问题,给换灯管,正常,交给客户。大约客户用了半个月,出现开机亮度正常,但用了一段时间,会亮度变暗一点,关机再开也是这样,冷开机才可恢复正常,但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亮度变暗一点。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家说说看???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你选用的灯管质量有点问题。亮度达不到。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有可能,但是有时电源也有引起的故障可能.

网友:
还是可以换灯管与高压条来试

网友(2009-02-12):
三个常理:1电源;2灯管;3高压条;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