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D3怎么修

楼主(2008-09-07):
碰到一V星845主板,开机可以启动,但始终进不了系统,诊断卡显示D3,应该是内存不过。用户说该板以前还是好的,放了半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我量了下内存供电场效应管,电压正常,换内存条也试了,还是D3,不知如何处理啊?

网友:
加焊MS专用芯片试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啊  ,,,,,,,,,,,,,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2楼说的MS专用芯片坏

网友:
你指的是北桥吗?用风枪吹下?

网友:
楼上说得对呀,点得亮基本跑过了硬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