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显示器里面的八角APW7120坏了,用哪个代换?

楼主(2008-09-07):
一台液晶显示器里面的八角APW7120坏了,用哪个代换?能不能用RT9214代换,论坛上曾说过RT9214能用APW7120代换,有试过的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应该 可以的!!!!!!!!

网友:
RT9202也可以的

网友:
没代过,作用是什么的?

网友:
RT9202可以代,9214没试过哟,也找不到PDF

网友(2009-05-09):
不能用 我试了 闪下就灭了

网友:
APW7120可以代RT9214,反过来就没试过了

网友:
PW7120 是哪个部位的 是高压板的还是驱动板的 听你们的说法应该是驱动板上的IC吧 我们新手不懂只能乱猜

网友:
不能用9202代,我试过,什么反应都没有,换上apw7120就好

网友(2009-09-08):
开始用rrt9202作用。不行
后来用rt9214代用成功1.8Vout OK

网友:
用RT914代换APW7120成功感谢

网友(2009-11-24):
今天一片科脑945.。。也是7120,换上个9202上去,直接烧我的02
可怜我的02啊

网友(2010-03-16):
我手上有一台神舟液晶也是APW7120坏了,找个rt9214试试,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