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8-09-07):
现在有一块七彩虹945G的主板开按开机键点不着!但是硬开机的话就见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诊断卡也是所有灯都亮一下就不亮了!请各位老兄指点!
还有就是一些主板经常出现一些代码,但是诊断卡说明书上找不到这些代码的,这是什么原因?好像 39、D5这些!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主板有短路,诊断卡代码不一定全部都有意思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像这种情况  一般是  供电短路  检查重点  应在 cpu供电上

网友:
主板短路的可能性较大,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12v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测量12v对地阻值

网友:
谢谢,啊,我遇到的是845gl也遇到如上问题,我现在已经吧鼓起来的电容都换了,现在正在购买电源IC比较难买,该各位,请问可以替换吗,芯片如下:
GFB75N03  2个
HIP6301CB  1个
HIP6601CB  2个
FR3704  2个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电源坏了而已,换了个新的,问题解决

网友:
是电源坏了而已

网友:
可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可能有管子击穿,量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