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5000求教

楼主(2008-09-07):
有时加电后就就掉电,有时候又能启动起来进系统,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CPU的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这样。开始是怀疑散热不好,后来是怀疑CPU座,再后来搞北桥。都是能亮,过一会掉电。最后板子没废人快累挂了。

网友(2008-12-23):
今天也修一台NX5000. 正常的时候比谁都正常,还以为是客户忽悠我们呢。可是一会就变成不能开机或开机掉电,跟楼主的一样,请问楼上几位解决了没有,哪位给个建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