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偏高,哪里问题?

楼主(2008-09-07):
一双硕845E主板,开机不显示,检测卡跑C1-00-C1-A7,停在A7,内存供电3.7V,内存旁边有个8脚的1250M的管子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要从何下手?

 8脚的1250M 和 AS1117L的脚电压图

网友:
应该是VTT供电.你查下内存供电管和供电IC

网友:
我估计你量错了地方
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第七脚电压多少?

网友:
第七脚电压也是3.75V,我弄了个图,我把图发出来,大家再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看你的万用表电池是不是亏点了

网友:
确实是我的万用表没电了,换了电池再测就正常了

一双硕845E主板,开机不显示,检测卡跑C1-00-C1-A7,停在A7,那现在要从何下手再测呢?

网友:
看一下排阻  再看一下CPU内存北桥之间是否有断线的  A7北桥的故障多一些  还可以刷BIOS   现按压一下北桥和CPU座子试一下

网友:
电池没电测量不准的,一般都高出好几V。表没电时我测量一个3V的电池,变成6V+了

网友:
明显是表没电了!
A7的故障仔细查一下DDR_VTT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