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9-07):
经常遇到电压和复位都正常但是不跑码的板子应该从那里下手,请大家进来谈谈经验吧!

网友:
换个卡。卡试试`````

网友:
查各路的AD线阻值。。。

网友:
想下载东东,没办法,胡乱帮助顶一下。^_^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不跑码,如果自带DEBUG检测灯的话,大部分都不跑。很奇怪,大家踊跃发点经验啊!

网友:
各位大哥们进来交流一下嘛.让我们这些菜鸟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
有些就是这样`没办法``特别是一些杂牌板~~

网友:
刷新bios,看外频跳线是否正常

网友:
8楼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
不跑码有专题~可以在论坛里 搜索下

网友:
你到专题区看看,应该有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的专题讨论。

网友:
CPU呢?看一下供电一类的!

网友:
检测卡RESET 复位后熄灭,RUN灯常亮.BIOS灯不亮,检测卡什么也不显示,刷过BIOS

网友:
CPU座是不是BGA的呢,是不是虚汗了呢

网友:
我只用手压着开机试了一下,没有反应,CPU有问题.电压1.5V,检测卡上只有开机一顺间RESET 亮了就灭了,复位也能复位,就是什么码也不显示

网友:
我有一块V星板,问题类似,
  我发现一个AGP和PCI槽中间的一个管烫得厉害,
  尽一步检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