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17纯平故障

楼主(2008-09-07):
前几天接了一个大宇17纯平的显示器,场输出有问题,怀疑是场块问题,就把场块拆下来了,是KA2142,可是就在我焊上去的时候,竟然焊反了,场块烧坏,而且负压的二极管也烧坏,我换了个场块和那个二极管后,出了另外一种故障现象,打开主机后,显示器的指示灯能变成绿色,但是黑屏,不能显示出图象,请教一下各位,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啊,在烧坏场块之前可以显示图象啊,只是下半部没有图象,没想到换 了场块后反而成了这样,而且这个显示器的主板要上在板子上才能接地线,不好带电测,有没有好的办法啊。谢谢了。

网友:
看看场块的供电正常不

一般烧坏场块后  供电会不正常的  查下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查查看。

网友:
好了没,你那机子

网友:
场块焊反了.检查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代换一下你的行场振荡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