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 1916wa白屏

楼主(2008-09-07):
acer 1916wa开机白屏,求助换什么型号通用驱动板?
求助
ACER

网友:
换通用的就行了,或者弄个一样的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哦

网友:
先不要急着换驱动板,先检查一下驱动板送往屏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5楼的说话,你没查屏的供电怎么可能知道问题在那里?白屏一般都是屏缺供电,或屏本身有问题。应该先查屏线到屏上有没供电,如果有那么你换驱动板也白搭!明摆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我查了屏有电压,就是没有负电压?

网友:
屏有供电。没有负电压。你换什么驱动板啊。那不是屏IC没工作吗。可能试屏IC坏了 。

网友:
没有换驱动板啊?原装得?有没有屏线各脚电压值对照表?屏型号是ht190wg1-100
屏线是ffc30很薄得那种

网友:
发现屏线供电线5.9v三条线汇成一条线经过f1就降到1.7v正常吗?f1是不是保险啊?

网友:
保险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我曾经写过关于此机的维修方法,但不知道给谁删了!

网友:
用导线搭了,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搞定了,和八角相连的一各贴片电容短路了,拆了就好 了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我有一个LXM-L17AB显示器和你这个现像一样,电容如何测量?可以拆掉不要吗?

网友(2008-10-09):
呵呵
以前都是保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