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GP1.5V对地短北桥挂了??

楼主(2008-09-07):
主板可以正常触发,有复位.北桥特热,后量下AGP供电1.5V变成2.3V,测对地阻值为O.朋友们这板应该完玩了吧.
板的故障本来就跑A7A6的,换了内存供电管和驱动,不插显卡跑到2526了,试了1分钟以为OK了,后用936铬铁加焊下刚换的元件,再换一个电容,再试就不跑码了.唉,真衰了.
后换过供电管和驱动电压变为了1.36V,还没来得及关电供电管就冒烟了,再测AGPAD线阻值,部分为鸣叫.完了.

网友:
量下北桥供电对地阻值。如果还是0就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A:
我看不是北桥挂了,最好不要再通电试了,先换管子再说,再不行,查G极供电,有可能是驱动坏了,如果负载都短路了,那电压应该变低,但你量出来是高于1.5V,多半是管子及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是北桥挂了,最好不要再通电试了,先换管子再说,再不行,查G极供电,有可能是驱动坏了,如果负载都短路了,那电压应该变低,但你量出来是高于1.5V,多半是管子及驱动的问题

换过了,后测得电压为1.36V,不过看到AGP供电管冒烟了.赶快把电关了.AGP很多AD线电是鸣叫声的,我看新北桥完了.

网友:
像这种现象我一般就先查北桥供电,换个3055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