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还是RT9245A的问题!

楼主(2008-09-07):
这样的!先谢下张先生的资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板子上没有核心电压,现在是好几个电源IC都是RT9245A的板子,我取了个RT9245A的好板子,焊了上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28脚有电压5V,还有就是27,26,25,24好像都有电压输出,但是其中的pg还有复位!还有ss脚还有好多脚都不正常,都没有电压!还有就是vid上也没有什么信号,问下各位大哥们,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有先后的顺序呀!能否帮忙解答下!小弟在这儿谢过了!

网友:
还是上个问题!

是不是那个电源IC不能用风枪吹!很薄的那个芯片!

网友:
换SS脚相连的电容试下。

网友:
我遇到一个RT9241+RT9602组合电路的.两个芯片都换过了.但还是没有cpu主电压.没办法.换板了!

网友:
有些板上了CPU就有电压了

网友:
大哥们我试了,那个板子我又留意了一下,给北桥供电的管子上控制脚上没有电压,还有就是输出脚上也没有,接着就跑了下线路,发现它的S脚的阻值有点少,才10几欧!后来取下与它连接的管子,但还是对地!一直跑到了北桥的内部,极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哦!

网友:
敢问下飞翔大哥,你说的SS是不是软启动控制端呀,它在里主要起什么作用呢?还有的就是里面的COMP,VEPN的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所以。。。。。。。还请大哥帮我!

网友:
既然9245的PWM脚有输出,就不要再查这个IC,看下MOS驱动管有无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