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DELL台式机只有安上光盘才能进系统,把光盘那掉后进步了系统。

楼主(2008-09-07):
有一台DELL台式机只有安上光盘才能进系统,把光盘那掉后进步了系统。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兼容机是这样的,当时我是用祺祥845GV+1.7卖给他的,后来他拿来硬件是好的,就是不能启动系统,把系统启动盘放在光驱里,从光盘启动,在画面里选从硬盘启动,一切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不从光盘启动,无论如何都不能启动,就象是主分区没激活一般,但硬盘我是用各种分区软件试过的,换一个硬盘试是可以进系统的,最后判断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刷bios

网友:
这个一般是硬盘问题,引导信息出错,可能是硬盘0磁道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dell的机器与一般兼容机不同,你可以把硬盘完全重新分区做系统,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把C盘重新激活下试试

网友:
上回遇到楼主一样的情况,后来在bios里改硬盘为第一启动后搞定.
楼主不会也是这样吧

网友:
可能是硬盘分区表坏了吧

网友:
硬盘问题,引导信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