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26:但是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8-09-07):
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帮小弟下,   今天帮客户修了块板子...845PE的   我看诊断卡上显示的是26.<诊断卡上该跳的都跳了>..但是显示器不亮,为什么呢..大家说下,,,,,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26是显卡不过。如果是集成显示。那换北桥

网友:
26有些板上是最终码!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
显示器好的吗?

网友:
换一个PCI显卡,AGP显卡试试,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是了,你试下别的卡试下,不成的话,你就先刷BIOS试下,不行的话,就要跑下它的线路了!如果有1或0的话,就要注意了,是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1、测一下三基色及行场信号的对地值
2、插PCI、AGP显卡试试
3、换芯片刷写BIOS资料

网友:
现在板子好了,能进系统了,可是NND  那板子现在少了个红色...我看到的WINDOS_XP上的XP却是黑的~~~~~怎么搞...可是南桥虚焊呀?

网友:
1、测一下三基色及行场信号的对地值
你到现在都没说显卡是不是集成的

网友:
如果集成显卡的话,考虑vga线或头的接触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缺色就测3基色的阻止,看哪个阻止不正常,顺着线路查下去,看看是不是电感坏了

网友:
不用检测卡说不定能亮。
再不行刷BIOS
最后就报废吧

网友:
电感坏了,顺着接头往回、查

网友:
学习当中!刚刚学习主板维修,问题关注中!还有前辈们说的3基色是什么东东啊!还没听说过呢!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就是北桥有问题。如果是外置显卡就是显卡坏了。我有一块板是集成的。换了外置的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 修一板子,就是它一开始就走26。还有36还有别的代码,不过换了CPU后就好了!

网友:
楼主应该重点检查一下显卡的三基色的电路了,应该有哪里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