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A7狂响.......

楼主(2008-09-07):
小弟才疏学浅  ......记得诊断卡从D0-C1-C3-A7...然后就不跳了,主板不是集成显卡的~~~~插显卡和不插都是一个样,,大家说说看,是什么原因?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内存部分问题

网友:
内存有问题,看看电压,不行刷bios

网友:
大哥,是内存的问题,一般都是!再量下它的工作电压!再不行的话,刷个BIOS好了!

网友:
内存,BIOS问题较多

网友:
内存的问题,有可能是内存松动了。

网友:
要注意内在的上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想下载东东,没办法,胡乱帮助顶一下。^_^

网友:
内存的问题,要注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们都错了,结果我找到了,果然是CPU坐的虚焊  和我当是想的一样!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内存不过··先查内存供电··不懂的话直接换内存·清洗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