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表笔改装。超好!!

楼主(2008-09-07):
看了论坛上有些表笔改装,觉得都没我的好用
现在发一个贴专门说明一下

先找几枝仪表用探针,大小由个人喜好而定,我用的是以前留下来的BP机写码器探针
把探针直接焊到表笔上就可以了,然后用收缩管包一下,一来美观,二来测量时不易碰非测试物。

网友:
用探针的优点,不易氧化,在测量一些已氧化的点,数据准确(因为它的头尖)

网友:
以前也用过不错。针好像不太好找吧?

网友:
楼上的哪里有卖的,我问了很多地方都没有。

网友:
随便找个电子世界,里面大把的有

网友:
我用的是钻了孔的表笔,换针很方便

网友:
电子市场,找家卖工具的,问一下,一般都有。学名就叫探针

网友:
要是在电子厂里面做事的,大把的是了,测试架上很多,或者SMT厂很多,弄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是直接接的大头针,不易断.用针形线耳自己敲出来的,蛮好用.不过,还打算再弄下,弄个可以用镙纹替换的.研究中

网友A:
小心的提一句, 直接把原表笔的表尖磨细磨尖一点不是更方便嘛

网友B:
呵呵,我的就是把针磨细了用.

网友:
就用秀花针吧,就是比较尖。。不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的提一句, 直接把原表笔的表尖磨细磨尖一点不是更方便嘛

磨尖了是能用,但是容易氧化,用探针就不会,特别量小电阻时。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有空到外边转转..看有没有...

网友C:
我是用的缝衣针,你的针很漂亮!!
有机会,也买个用用,谢谢了!

网友:
!~!~你的还行吧!~!`我是直接接针用的

网友:
!~!不过你的真的很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的提一句, 直接把原表笔的表尖磨细磨尖一点不是更方便嘛

说的很对。。。 一个砂轮。解决问题。。。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有道理,不过我2块表,一个福禄克一个伍尔特,哪个也不舍得磨呀

网友:
谢谢了  啊   o(∩_∩)o...

网友:
用大头针焊接在上面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就是把针磨细了用.

原表笔针摸细很容易断的,一般都是黄铜的。

网友:
说的很对。。。 一个砂轮。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楼上的高手们

网友:
好方法,呵呵 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
我也是直接磨好,用砂皮打一打,挺好用的

网友(2008-11-05):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缝衣针,你的针很漂亮!!
有机会,也买个用用,谢谢了!

我的意见是用缝衣针好,方便,刚性够硬。特别是 检查IO虚焊的时候 非常方便

网友:
下次俺也试试,我还没有改过呢

网友:
我就直接把缝衣针截长短合适了,插到表笔原来的帽里,然后把表笔插进去这样用,也不错,外观也漂亮.

网友:
呵呵,我是直接把很8086主板跳线的插针拿下来,把表笔磨平一边,焊在上面的,因为老主板上面确实是渡金的,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改的一直用着  用在主板小的原件  测量  很好用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吗?邦个大头针么就好了,又细又省钱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