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跑D1 9B

楼主(2008-09-07):
ABIT IL9PRO V1。0板子到手就跑D1 9B CPU 内存电压正常。。。。刷过一次BIOS能跑了但是第二天就又不跑了请部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cpu

网友:
换BIOS 芯片!!!!!!!

网友:
换过BIOS芯片 刷BIOS 换过I/O都不行啊。。。。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会不会是那里虚焊了啊.

网友:
也不知道今天查了一天也也没有查到什么东西来/////郁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