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是很忙,所以发点维修实例

楼主(2008-09-07):
今天下午刚修了两块精英的P4VMM2主板(带网卡的),I/O   8705(不参加开机,它坏了会出现不跑码或跑41等BIOS出错的代码)
  其中一块现像为开机跑D3 ---D6---EC   根据以往修精英板只要是板带8705的,遇见这种现像第一个就是先刷BIOS,不行再换8705   .回为BIOS直接受控于8705.于是根据这个维修流程,从网上下了一个BIOS,刷了,开机,跑码正常,此板是BIOS程序损坏,刷BIOS修复.
另一张现像为不过内存,经测内存供正常(注意这块是采用  DDR    SDR的板,所以有一个跳线一定要注意,在DDR和SD插槽之间,此跳线是选择2,5V和3,3V内存供电的)目测也没有掉件,于是插上阻置卡,测得内存无时钟,此时钟IC为   ICS  UJ260191-找了一遍没有配件,于是测查资料发现此IC和ICS UT180063是一样的,于是找了一个ICS UT180063上上去,开机测时钟有了,插上内存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楼主!!!!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望楼主有空时多发一些维修经验的帖.

修不来主板 -10

网友:
楼主,有图看吗?? 让新手学学

网友:
如果时钟IC用示波器量有波形,时钟IC就不是坏的把

网友:
謝謝您的心得分享,受益良多,謝謝了

网友:
于是插上阻置卡,测得内存无时钟,此时钟IC为   ICS  UJ260191-找了一遍没有配件,于是测查资料发现此IC和ICS UT180063是一样的,于是找了一个ICS UT180063上上去,开机测时钟有了,插上内存跑码正常,此板修复.         最爱看到这些代换元件的文章,我的维修配件比较少,坏板就多,所以经常要代换的,谢谢楼主

网友:
ics的时钟IC不是看这个型号吧。。。
应该是看最后一行哦  比如95****uf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榜样,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共享精神十分让人钦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饼说得没错,ICS时钟型号的描述不对,而且本身代换的型号是少之又少,LZ运气好?

网友:
嗯,说得没错,我确实搞错了,不好意思哈,具体型号我现在也忘了,在此表示各位的指示,以后会把后面的型号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