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吹焊方法

楼主(2008-09-07):
我是新手抛砖引玉 一般的内存芯片单面的 直接在下面没有芯片的板上吹 锡融化了直接用镊子取下来就好了 双面的内存最好有一个专用的夹子平台 夹住内存板以免下面的芯片触动造成脱焊
芯片

网友:
这算什么方法,不过还是顶你一下.

网友:
对新手还是有用的,举一反三一,凡是背面能吹的就吹背面

网友:
楼主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用自制的烤具烤上去的 拆焊芯片很方便!!
拿下来放上去..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还不是很清楚,,学习中!!

网友:
说得太粗了点,能细点最好!

网友:
不错;有道理;试试耶!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可是不太理想,能简化一下就好了,做个加热盘也不错,一次麻烦以后省事,就像BGA焊台一样

网友(2008-10-07):
非常想看,积累经验.

网友:
自己发明的? ```人才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