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Plus求助

楼主(2008-09-07):
三星X10 Plus。手上有机器或者料板的朋友帮忙看看,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有没有缺料。花屏的机器给我搞得FF。。一声叹息。。。
三星

网友:
帮你看过了,没少正常的!!

网友:
有这个图吧,可以查下呀

网友:
这个位置是没上零件的,再查查其他电路吧

网友:
不好意思打扰下楼主啊.楼主用的什么相机啊.这么清楚.害得我天天用摄像头拍得不是清楚.,

网友:
干显卡的时候会造成北桥虚焊的,最好换个北桥

网友:
楼上,重烤下不行吗?干吗要换呀?楼上的楼上,三星S760。便宜货!

网友:
又X10PLUS,搞这个机器头都大了,FF有可能是加焊导致内部连锡或者显卡挂掉了也说不准,最好重做下。
不过这机器,显卡散热很是让人头疼,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我手头的X10不上电掉电,郁闷.待机0.03电流,按开关后变成0.1后掉点.

网友:
正好作一台X10显卡, 花屏, 做完后也是不起来了. 电流到0.5就不动了, 后来发现是左手边的电源板有毛病.

网友(2009-04-20):
版主X10修好没,我的x10插USB把南桥烧了,换南桥后CPU不工作,电流0.6A
换北桥,刷BIOS换EC,时钟,重做CPU都试了还是不行,CPU不工作和显卡有没有关系,请指点一下.

网友:
LS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年的贴子。我换了板子,客户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