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会突然没有的讨论

楼主(2008-09-07):
最近遇到神周的笔记本,和SONY的笔记本,系统好好的,第二天,硬盘找不到系统了,重装系统用几次,又没有系统了,一般哪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比较悬乎。。。。。。。。。。。

网友:
还是有原因的吧,系统不能无缘无故的消失呀

网友:
重新把整个硬盘用PQ分区吧!我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不是分区的原因,用DM搞过几次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替代法试试了。

网友:
内存或硬盘的问题,建议你排除法。

网友:
我碰到过是硬盘的接口引起的!建议你加焊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神舟的笔记本,还在保内,把它返厂了,一般神舟是13.3的电脑才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一台东芝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是硬盘接口问题,重新加焊就好了。

网友:
明天加焊试下,好了和大家说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