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2 不触发 97551的3脚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南桥有 ...
BENQ S52 不触发 97551的3脚没有电压是什么问题,南桥有问题麽

楼主(2008-09-07):
一台BENQ s52 不开机,插上电源全部指示灯都不亮,3.3V和5V电压有输出。
我测量97551的2脚是3.3V,按开关有跳变。3脚没有电压,三脚的电压是不是也是南桥给的?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继续查?
[
]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南桥的3.3V供电也正常,南桥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需要测麽?

网友:
从图纸上看3脚是个输出脚,是97551发给南桥的
建议先查97551的90脚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检查U30,和MAX1632A,如果有再检查97551的各供电,时钟32.768K

网友:
贴图上来。。。。。。。。。。。。。。

网友:
这个机器不触发很有可能是BIOS坏了 不如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
哎。用户来拿走了,说自己拿去返厂。。。。

网友:
可惜了,我还准备排队看楼主修机器呢

网友(2008-10-18):
嗯!也想学习下!就这样就没结果了

网友:
本本波能说哈BIOS和这个开机有撒关系吗,你指的是程序坏了吗,还是BIOS芯片坏,把电压拉低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我在BIOS区发过此板的修改版BIOS

网友:
简单点说,X-BUS(ISA) 的BIOS 挂在EC下,就会影响开机; LPC的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