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只能用独立显卡

楼主(2008-09-07):
前几天接到一纯平显示器维修.客户说没显示.当时因为事多没动手.今天拿出来,发现是一台飞利浦107的.把显示器接到我的独立显示卡上,图像很清楚.显示成功.打电话问客户原因.客户说在家里无显示.没办法,让客户把家里的主机背过来.插上一开,真的没有显示.再插上我的独立显卡的,又有显示了.还不仅仅是这样.接集成显示卡的时候,开电源是没有反应的.而接上独立显示卡的时候,各开关都正常.有没有人碰到过此种情况,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万一是他电脑的集成显卡已经坏了的呢?你怎么不用你的显示接他的电脑上试试呢?????

网友:
应该是他的集成显卡坏了吧,有些客户对故障总是说不清楚,修机前最好通电让客户看看故障,这样报价也方便点,也省很多麻烦。

网友:
我遇到过有些显卡挑显示器. 同品牌同型的二台显示器,不一样二台都能显示.

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没多研究.

网友:
多半集成显卡给挂了~

网友:
客户的集成显卡是没有坏的,我把自己的显示器接在了客户的机器上,能开机显示的.所以基本上应该确定还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
可能是电平不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