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cpu无供电

楼主(2008-09-07):
T23复位灯常亮,CPU无供电
开机电流0.46A,查CPU供电电感无电压,cpu芯片为MAX1718,查1718总供电正常,5V正常,REF脚为0V,换过MAX1718还不行,用测试卡测试代码无显示,复位灯常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TB那个IC换了没有呢?换掉试试!!

网友:
1、查9脚电压是否为5V,无则检查与17脚相连的电阻
2、查26脚是否为5V,无则与之相连的二极管坏、
3、2脚的总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2位指点.

查9脚电压是5V
查26脚也是5V
2脚的总控制信号为1.5V

请问还有其他检测方法吗?

网友:
换个CPU试下,CPU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再查VID0-VID4,21脚到25脚的对地阻值和电压(加CPU测量)

网友:
再查VID0-VID4,21脚到25脚的对地阻值和电压(加CPU测量)
对地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