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m不加电,求思路!

楼主(2008-09-07):
以前偶尔能开机,但一会就花屏,大部分开机那三个灯亮几秒就掉了.换了北桥一样现象,南桥和IO都换了,还是一样,SC1486ITS这个芯片只出了2.5V的,另外一组电压没有,北桥背部的MAX1715两组电压都没.SC1486ITS也换过了,现在比较怀疑SC1486ITS的外围电路,但不知道什么控制着它,SC1486ITS的7脚电压有7V多,21脚才5V.那位高手指点下呢?不胜感激啊!!!

网友:
提供更详细点的信息吧,譬如1.25V(SC1486ITS)的另外一个输出有没有对地短路,高低端MOS管有没有损坏,你提到的21脚只有5V,看自举升压电容PC65是否坏?

网友:
1.25V没有对地短路,高低端MOS管没坏。PC65没检查。明天检查下。谢谢!

网友:
PC65升压电容没坏,看来不是这个问题.高手们帮帮忙啊,指点个方向!谢谢

网友:
很奇怪,网卡口也会跟着亮橙红色的灯,换了网卡芯片也一样。正常的机子会这样吗?

网友:
自己顶下,不要沉下去。。。。帮帮忙

网友:
22pin 5V OK, 8pin 1.25V OK,  21Pin 连着的二极管和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有点头疼。。。

网友:
9Pin 待机的时候有18.41V,加电时拉低到1V,不知道这个9Pin是干嘛的?

网友:
拆开SC1486ITS 发现10PIN对地短路,是否就是这样还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
现在这种情况:不好说了: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应该:给1.25V电感断开:然后从板子上找一个开机后生产生的1.5左右的电压试试:看看:是后级问题保护还是前端控制有问题:一前我记的修像D600这样的机器就是1.5V死活不出来也是像你这样下了不少苦功夫:都不行,后来还是从网卡供电管上转过来的电压:就好了:所以我见你也别下苦功夫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情况:不好说了: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应该:给1.25V电感断开:然后从板子上找一个开机后生产生的1.5左右的电压试试:看看:是后级问题保护还是前端控制有问题:一前我记的修像D600这样的机器就是1.5V死活不 ...

强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情况:不好说了: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应该:给1.25V电感断开:然后从板子上找一个开机后生产生的1.5左右的电压试试:看看:是后级问题保护还是前端控制有问题:一前我记的修像D600这样的机器就是1.5V死活不 ...

多谢辉哥指导,明天看看。把电感撬开,直接从直流变压器拉个1.25V的来试试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怎么就不查查1715呢。。。

网友:
昨天半夜醒来,想到一个法子,把10PIN 撬起来,NND,电压全部都上来了,但是现在的故障是开关板中间那个灯会一闪一闪的就灭了.类似像内存之类的故障,另外那根内存槽坏了又不能换过去试下,这根内存槽其中有一个对地排阻的阻值偏小,但拆开发现不是排阻的问题.我在想问题肯定还是出在了10PIN 这个脚上了.大家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
光驱放进去,按开关弹不出来,还有IO LPC47N234-AAQ 的背部有个L38的电感,这个也对地短路了,拆开来有一头的对地电阻是32欧.现在只查到这些了,先吃饭了,大家伙提供点线索啊,谢谢咯

网友:
要是有同样的板子参考就好了,手头上就这么一块.

网友:
顶一下,不要沉了,呵呵!

网友:
顶一下,不要沉了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现在灯也闪得不一定了,哎,谁给点意见啊?BIOS之前被我刷过,28脚提示接触不良,我忽略刷过去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