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主板C1-02-05-07循环跑。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9-07):
本板。修了2天。。换了MS-05内存共电和显卡CPU共电都恢复了 。振晶0。7 0。84
外围电压1。62。大家帮帮忙。IO换也换了。
[
]
cpu
显卡

网友:
刷 BIOS 看 看 。。。。

网友:
代码循环跑~可能性一为IO~二为串口心片~三为SB~4为BIOS~
你找这几个的问题吧~

网友:
确定IO是好的,再加焊IO,还不行再IO的时钟脚电压。如是83627就查18,21两脚是否有1.8V的电压,如没有,再这两脚上的排容或加焊时钟 芯片或更换时钟芯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