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3.3V 应该是2.5V 修复一块

楼主(2008-09-07):
一:磐正 EP-4PDA6I的板子 客户说是突然死机 强制关机后 就开不了机了  检查发现内存供电为3.36V 而且只有184脚有3.36V 其他供电脚无电压  系统总线为3.3V 是正常的
北桥旁边的 U11 是WB83310S-R2 3脚无2.5V电压产生  这个会是什么故障 ? 而且AGP时钟无波形 是北桥问题 还是时钟IC问题吗?

二:还有一块精英代工的 SF2/648D 的板子 方正电脑的板子 客户也是死机后 强行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机 ,这个板子是 SIS的心片组,各电压都正常,就是触发后测试卡只跑 ---- 且每阁20秒左右 REST灯就闪一下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修复了精英的 SF2/648D 看 8楼

网友:
路过的请指点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内存 184#3.3V是SPD的电压,把2.5V的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谢谢张老  是不是说明有的板子 SPD电压为3.3V 是正常的? 而且和真正的内存供电并不一定是连通的 对吧

网友:
是不是有的DDR内存3.3V供电也正常
我以前修的一个板子就是3.3V供电,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有些板子上有DDR1和SDR俩种内存座的就会出现3.3V的供电~如果只有一种DDR的3.3就太多了~~
精英的板子当做FF来修吧~

网友:
DDR 3.3V供电的话,会烧内存的!!

精英的SIS板子难修。。。。。

网友:
精英的 是座虚焊了 加焊后解决!!

原来在测试的时候用了 C1.7的 U  好象是主板不支持  所以怎么按U座都没反应
后来发现 座上的核心电压只有0.97V  想可能是CPU不支持  换了个 C2.8的 按座有反应了
加焊后 解决!!

网友:
你用什么东西焊的座子?

网友:
我看到一个讲义上讲的
184PIN=VDDSPD=2.5V/3.3V
就是说184#可能有两种供电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 852的气泵风枪 + 普通大风枪 我这里条件有限  没有购买返修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