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865PEM 不过内存,跑C1

楼主(2008-09-07):
今修到个山水865PEM的主板(杂牌)不过内存,内存电压2。65V 检测卡跑C1,我压过北桥没反应,这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但是这个板子我在网上查不到BIOS,如果有这个的请发个链接,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CPU有没温度。测试下AD线。

网友:
有温度.就是不跑码,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
查一下 1.25V 有没有 bios肯定是没有了 但是你可以找一些杂牌的865PE的板子bios试一下大部分都好用 一般跑c1都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啦叭叫不叫嘛,查一下内存CA和CS片选信号,内存的时钟,测SDA.SDL有没有3.3V,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是北桥或IO坏了.

网友:
请问CAT CS 是在第几脚啊,小弟刚修主板,很多都不懂请心语大哥再说一下,对了还有IO还了也不过内存吗?

网友A:
我也有快板是跑.C1C0,我测了一下南桥边上的晶振两脚无电压换过晶振还是一样,我想是不是南桥的供电的问题啊.高手请指点.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先查了内存的供电........ 都正常! 于是达阻值,还是没问题啊!这是我想到了BIOS,可是找了正个论坛, 网上能找的都找了居然没这种BIOS, 然后只能跳过这一步,于是我发烧的想到南桥,于是抱着没希望的态度吹了一下桥,上电后居然过了!晕!本人特地把主板BIOS传到论坛上,与同行共享!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6683-1-2.html捷波J-845ER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快板是跑.C1C0,我测了一下南桥边上的晶振两脚无电压换过晶振还是一样,我想是不是南桥的供电的问题啊.高手请指点.
你的板子有跑过C0代码,应该是U座虚焊

网友(2009-11-13):
今天碰到山水865peb 开始上p4 1.7 不过内存 后来把所有1000uf 6.3v的电容全换了(之前有部分电容鼓包先前已换下) 用cy 1.7 还是跑c1 00 到00 c1停住,又用cd 2.4 试了一下 代码一路跑通 ,估计是 频率问题吧 一看cpu外频设置也是对的 现在真的头痛了

几天前修过一块 信洋865pe bios程序坏 后来找了一个 杂牌主板的865pe刷上去 结果也碰到上述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杂牌865的通病啊

顺便说一下 前一段时间碰到了 一个华杰?(865pe) 只认533 和 400 的cpu 不认 800 ,后来拆开座子看了一下 有一根针弯了 修补好后 主板就好了 现在碰到的问题 也不是座子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 想不通了

网友:
加焊CPU座吧

网友:
手里有块技嘉的,也是c1 。电容场管都换了 。电压 时钟 系统总线都正常,看来要刷BOO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