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现象是跳屏还是花屏?

楼主(2008-09-07):
ViewSonic VP201S屏
前些时间出现的.一开始偶尔能正常.现在根本无法使用.
开机,没有信号输入时,

不停地跳.然后电源灯变成黄色.

有信号输入时,

图像内容不停得跳跃,形成这种现象?

请问这种现象通俗称什么?跳屏,还是花屏.
什么地方故障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啊?我没有修过

网友:
借"曹智武 "兄的回复帖
"已搞定!!!真是屏上到驱动板上面那条数据线接触不好,我开机久了就出现上面图片那样!!我拆开机动到了那里,就好了!!!我就把线从插了,在用胶布给粘上,昨天晚上用到今天现在没有出问题!!!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希望成功!

网友:
那得恭喜这位兄弟了...修好收到多少钱啊,,

网友:
屏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