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无供电,测电容两极为短路状态

楼主(2008-09-07):
请大各位大师帮我看看,CUP无供电,测电容两极为短路状态,电源IC换过,单独的管子是D436-BE5533,两个一样的管子是LD1014D,吹下一个LD1014D测得DS极正反向都通,在本论坛里看到说,原本DS极就是通的!应该怎么测这种管子,另外IT8203D在网上查到是超频IC,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下管有可能使用快恢富二极管~DS就是通的~你测得电容短路了~说明主板上有短路~先区分下是不是VCORE短了~区分方法是如果小口12V对VCORE短了为上管短~如果VCORE对地短了为下管接地了~VCORE最简单的测点就是电感~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拆吧~有可能北桥内部短了~

写错了不是快恢富二极管~是结型场效应管没认真看不好意思了~

网友:
断开北桥供电,测下北桥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ld1014是结型场效应管,测量方法在新手入门区有的是。
你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A:
本人根据上面几位大师所说的,最后过了电感还是短路,在往下就到桥了,这块板子南北桥一体化的!没办法了,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和指点!

网友:
谢谢版主提供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根据上面几位大师所说的,最后过了电感还是短路,在往下就到桥了,这块板子南北桥一体化的!没办法了,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和指点!

断开nb的供电在测测。

网友:
单芯片组的板子很容易短路

网友:
断开桥主供电再试试。如果还短。那再细查CPU供电部份小元件。我碰到过12V供电附近贴片大电容被击穿造成12V短路。换上即好。

网友:
断开供电电感,测CPU座的一侧还短路的话那就是CPU座子短路或北桥短路!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北桥看是不是短路,如果是的话,你把那些CPU边上那些管子都吹下来。再测北桥是不是还短路,如果还是短路的话,很可能是北桥烧了///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是INTEL的板,最后追查的结果是一个CPU供电的管子击穿
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有是那些CPU滤波的贴片电容短路的,这在维修中也遇到过,不过太多那些贴片电容了,得花很大精力排查。

网友:
把所有的给CPU供电的管子换掉再测,电容还短不短。

网友:
我用好板对比测过了,CPU供电管子也是短路状态,说明CPU供电管子没有问题。后来根据上面几位大师说的,测桥的供电,发现桥供电的电感和电容是短路的,好板不是短路的,焊下电感和管子测都没有问题,再测主板供电线路还是短路,再后面就没有什么管子和大电容了,都是一些贴片的。